[其他] EC MOTION步进电机;695Z轴承卡死的原因是太热吗?原装KOYO 695-1ZL好像更优秀~

楼主(2022-03-01):
步进电机卡死了,轴承问题。步进电机就是热,转速不高。对比了下原装KOYO貌似更优秀,手里的国产695和马来西亚NSK间隙量要大些。。

楼主:
粗试轴心KOYO优秀

网友:
转数高,大轴承对游隙要求不一样,这个小轴承不懂,但是KOYO的比NSK的要贵些,而且假货能少点,NSK的假的,或者质量差的很多。

网友:
步进电机也拆开了   牛啊    电机废了   哈哈哈转子不能离开定子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拆步进电机,最好别把转子拿出来,会退磁降低扭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步进电机,最好别把转子拿出来,会退磁降低扭矩

可以用大线圈,电容阵列,白炽灯给电容限流充电,功率可控硅突然释放电容,线圈产生脉冲磁场,步进电机动一下后充磁完成。楼主步进电机可以买洛阳轴承,不同需求用的轴承间隙有区别。

充磁线圈最好串联防反充二极管,并联续流二极管,避免充磁电流振荡消磁。

网友:
厂里有一个施耐德的步进电机轴枰栓位置磨损了,不知道怎么拆出来维修了

网友:
我也真的第一次看到步进电机拆机啊,里面原来这么复杂啊。

网友:
里面真的挺复杂的

网友B:
真的NSK的内圈和KOYO的内圈一样厚的,游隙很小的,钢印笔记清晰,内外圈是银白色,倒角光滑,外圆非常光洁

有两个地方叫河北临西、邢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的NSK的内圈和KOYO的内圈一样厚的,游隙很小的,钢印笔记清晰,内外圈是银白色,倒角光滑,外圆非常光洁
...

对,以前有次新买的NSK轴承,还没设备上用了10年的轴承间隙小。

网友:
这电机算是小的了,坏了还需要修吗?

网友C:
拆步进电机换轴承,楼主高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拆步进电机换轴承,楼主高手!

熱心會員 过奖,要么报废扔了,粗鲁换轴承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