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固态移动硬盘写入正常,导出数据时速度时常为0,有时找不到硬盘,咋办

楼主(2022-03-01):
  请问,有一个固态移动硬盘,写入正常(大文件能达到200多M),但导出数据(如QQ文件夹)时,经常速度为0,有时还找不到硬盘,可能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可以先试试刷一下usb主控固件。

网友A:
换个盒子试试。

杂牌的固态劝你不要买不要买,品牌只有三星英睿达英特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盒子试试。

杂牌的固态劝你不要买不要买,品牌只有三星英睿达英特尔。 ...

  里面的硬盘是 MSATA,480G,盒子是奥睿科的。 MSATA的盒子,网上也只有奥睿科的是最好的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里面的硬盘是 MSATA,480G,盒子是奥睿科的。 MSATA的盒子,网上也只有奥睿科的是最好的了。
   ...

是啥牌子的MSATA?

听说网上对奥睿科的移动盒子评价是煲贬不一,有的说是硬盘杀手,有的用了十多年都没问题

网友:
SSD具体型号和盒子芯片型号抄一下,MSATA的话在贴纸上,盒子芯片型号在PID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啥牌子的MSATA?

听说网上对奥睿科的移动盒子评价是煲贬不一,有的说是硬盘杀手,有的用了十多年都没 ...

    MSATA是 朗科的。可能是盒子问题吧,另一个 256G的MSATA+奥睿科的移动盒子,没遇到这个问题。
    手中有几个朗科的U盘,用了十多年没坏过,单位给大家发的也是朗科U盘。而且同事电脑装的也是朗科固态硬盘,他用了几年没坏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SATA是 朗科的。可能是盒子问题吧,另一个 256G的MSATA+奥睿科的移动盒子,没遇到这个问题。
    手 ...

你这情况我感觉应该是盒子问题,部分主控的盒子对于零碎文件是有点无奈,如果不是经常使用的话建议用压缩包存档

楼主:
     估计是这个盒子有点小问题。我把这个480G的MSATA,放在另一个原来装256G的奥睿科的移动盒子里,然后复制一个十多G的文件夹到 电脑中,速度较快(有时200多M,有时100多M,有时几M,但没有为0,也没有丢失盘符,很快就复制完)。
    有几个奥睿科的移动盒子,专用来安MSATA的,小巧,写小文件时比U盘写入快多了(这是用它的主要原因,本来买了一个闪迪的CZ880,但写入几千个上万个小文件时太慢了,如 备份一些QQ工作群聊天记录)。

网友:
MSATA属于很古老的介质规格了,不建议继续使用,现在主要流行M2和U盘,考虑一下换代吧

网友:
速度在合理范围内时快时慢正常,拷单个大文件会稳定

网友(2022-04-20):
我也是遇到基本相同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