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18650三并电池

楼主(2022-03-01):
网上买的强光手电用的是18650三并电池,原装的电池容量太小了,就想用手头上的松下18650b做几个,网上搜了一下,买不到这种三并的正负极片,前几天我也发帖求助了,没有解决。后来,我就决定自己想办法。先用CAD画出来图纸,然后在网上定做,用的是镀锌铁皮,又买了两个正负极冲子,做出来效果还不错,坛友们看看怎么样?

网友A:
定做的话应该不便宜哈哈

网友B:
做得很考究,可媲美原装,还专门买正负极冲子,定做正负极片,我可能会选择用记号笔代替冲子,然后找点紫铜片啥的做正负极片 另外建议正极用青稞纸做好绝缘,以杜绝风险

网友:
很漂亮  不玩3并的手电筒  太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做得很考究,可媲美原装,还专门买正负极冲子,定做正负极片,我可能会选择用记号笔代替冲子,然后找点紫铜 ...

没用青稞纸,做的时候也想了这个,检查发现松下18650b正极绝缘做的很好,也就没有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做的话应该不便宜哈哈

不贵不贵

网友C:
网上一大把

网友D:
需要均衡电路吗

网友E:
目测,电极片尺寸有点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上一大把

咱们说的不一样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需要均衡电路吗

并联不需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目测,电极片尺寸有点大

目测不准确,我用CAD画的图,很精确了,大小是正好的

网友:
手工水平不一般,值得称赞!

网友:
DIY大神一般都是细致讲究的人哈哈 东西必须完美 定制都不算事

网友:
一看还以为是原装拆解

网友F:
点焊机自己做的吗?多少钱?多大的电容?能点多厚的纯镍片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点焊机自己做的吗?多少钱?多大的电容?能点多厚的纯镍片?

自己做的,3000美国超级电容

网友:
我就佩服自已动手能力强的人

网友(2022-03-31):
佩服动手能力强的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自己做的,3000美国超级电容

电焊机卖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