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修一个坏了的玩具,有灯没声音,求助

楼主(2022-03-01):
这个小芯片好像坏了,哪位大大给个关键字呗,玩具没声音了

网友A:
也不说说什么东西啊?

网友B:
看电路板似乎是电子琴,用ⅩPT8871、AD2018、CS8508E、MIX2808、8002之类的代换吧。

网友:
这烧得有点那个了,扎心了
去授同款拆机图找型号,要么跑电路

网友:
信息不全,没法判断。

网友:
ISD810X 音频功放系列ISD8101, ISD8102, ISD8104。 ISD810X是AB类功放, 能够驱动电阻式喇叭高达2Wrms输出功率。

  ISD8101在驱动8Ω负载扬声器情况下可输出1.5Wrms功率,工作电压范围在2.4V至6.8V。另外,ISD8101可接受单端 /差分输入。

  ISD8102在驱动4Ω负载扬声器情况下可输出2Wrms功率,工作电压范围在2V至6.8V。另外, ISD8102可提供单端 / 桥接(SE/BTL) 输出,此功能可用于耳机检测模式。

  ISD8104在驱动4Ω负载扬声器情况下可输出2Wrms功率,工作电压范围在2V至6.8V。另外, ISD8104可接受单端 /差分输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不说说什么东西啊?

就图片里这个1606啊 网上搜不到啊应该搜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电路板似乎是电子琴,用ⅩPT8871、AD2018、CS8508E、MIX2808、8002之类的代换吧。 ...

嗯嗯,是的 ,应该管发出声音的,,附近时喇叭

楼主:
就图片里这个1606啊 网上搜不到啊应该搜啥?应该时管声音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图片里这个1606啊 网上搜不到啊应该搜啥?应该时管声音的

芯片是看第一行信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芯片是看第一行信息的

只能看见101x 了啊 前面的看不见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只能看见101x 了啊 前面的看不见了

看我发的电路图,然后看看线路,是不是8脚供电,3脚接地,1脚和2脚接喇叭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我发的电路图,然后看看线路,是不是8脚供电,3脚接地,1脚和2脚接喇叭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我发的电路图,然后看看线路,是不是8脚供电,3脚接地,1脚和2脚接喇叭 ...

电路是的 12喇叭 83   5.2v电压 但是买了一个8508 按上去 没反应啊,还有点烫手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电路是的 12喇叭 83   5.2v电压 但是买了一个8508 按上去 没反应啊,还有点烫手。 ...

为啥买8508,管脚也不一致啊,要买ISD8101,或者 ISD8102, ISD8104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啥买8508,管脚也不一致啊,要买ISD8101,或者 ISD8102, ISD8104

我看楼上有人发的型号啊,随便买一个,一块多钱。。 我再买下面几个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