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一寸小喇叭改造个音箱,喇叭必须有腔体的。否则无非发声

楼主(2022-03-01):
这个一寸的喇叭,说是品质还算好点的,我用防水盒改了个。没有开倒相空。感觉后面会漏点气的。

便宜的喇叭很便宜,几毛钱,音质太差。这个要好点,要3元钱。

当然更贵的也有,十几元的。

偶尔实验用的。

楼主:
这种全拼小喇叭,低频估计上100HZ,低不了。

网友:
不知道用手机喇叭改一个怎么样?现在手机的喇叭貌似都还可以

网友:
箱璧这么薄 建议里面贴点吸音棉吧

网友:
以前玩音响的,有一种障板喇叭,就是一大块板,掏个洞,装个喇叭,即可。

一般都是大尺寸的喇叭;12寸以上的。

网友:
实验用?当蜂鸣器是不是大了点

网友A:
不明白这玩意用来怎么玩

网友:
茶叶盒,月饼盒,效果会不会更好些

网友:
准备干嘛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全拼小喇叭,低频估计上100HZ,低不了。

能潜到200就不错了

网友:
音响这种接近玄学的东西这个论坛好像资料很少

楼主:
优信家的货,好像有频率曲线,低频比较差,我用555信号发生器调。
很多成品小音箱的喇叭是1块钱的,比这个差多了。

网友B:
二十多年前买过惠威的小喇叭,两寸全频,功率10W,一对八十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二十多年前买过惠威的小喇叭,两寸全频,功率10W,一对八十块。

目前有国外的,某品牌,全频,很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明白这玩意用来怎么玩

听个响或当炮灰喇叭总是可以的 像你头像这么Hi-End肯定不行

楼主(2024-09-03):
壳体没有任何科学设计的

网友:
淘宝上有1寸 小米蓝牙音箱上用 的,带三个爪爪那种,低音很不错。

网友:
口径即正意,小喇叭是发不出大喇叭的声音的,所以最少6.5

网友:
有一种音箱叫障板音箱

楼主:
老虎180专门设计乐几个客源DIY的小箱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