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拍摄] 给360 M302行车记录仪换电池

楼主(2022-03-01):
电池不行了,拔钥匙就显示电量低继而关机。

f2.2的小光圈镜头,140度广角

m302和m301布局一样。

镜头组

m302多了红外感应部分。也就是支持手势拍照。

主控依然是96658.

电池采用三针插头。

主板背面是WIFI模块。

换了个两针的电池试试。

2017年出厂,已经4年的电池,差不多也到寿命了。

网友:
这么大的机身给这么小的电池,也真实扣

网友:
空间不大,换个软包电池吧,其实超级电容最安全,但是电容量太小

网友:
这电池得换耐高温的,汽车前挡玻璃那位置,夏天一暴晒,那温度可不低。

网友:
楼主最好注意一下四楼的意见,否则当心后悔莫及

网友:
电容就可以吧

网友A:
电池用隔热材料包裹好可以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用隔热材料包裹好可以用的

别害人,烧起来损失可不小。这种事情砖家最好积德别开口。

网友:
自己用的70迈记录仪,类似电容电池2年后不行了,空间正好是14450的,直接换了一个索尼的14450电池,已经快2年了,再也不会时间重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