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奇葩的关机变重启故障

楼主(2022-03-01):
ga970主板,ps2键盘、usb鼠标,leap15.3+win10双系统,两个系统分别安装在不同的硬盘上,日常使用以leap15.3为主。最近突然出现关机变重启的故障,且两个系统都这样。哪怕用命令行方式关机,也大概率的变成重启动,但不是每次都这样。
在bios里关闭了键盘、鼠标、网络开机等选项,win10里关闭了快速启动、休眠等,尝试拔掉除键盘以外的其他外部设备,重置bios,更换电源、拔掉主板上的开关机、重启线等,甚至还专门接了根地线,故障没有解决。
没招了。。。
两个系统都出现同样的关机变重启,应该排除操作系统设置的问题,估计是某个bios设置、某个硬件故障等原因。还有什么问题是我没想到的吗?除主板坏了以外。

网友A:
电源就不可以怀疑下么?估计电容孕的多

网友:
我一块老G41的主板也是这样 关机断电后 1到2秒后自动开机 换电源也这样 我感觉是主板坏了

网友:
技嘉的老毛病了主板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就不可以怀疑下么?估计电容孕的多

换过电源也一样

网友:
你是不是最近安装了自动开关机软件?你试着挂一块硬盘,重装系统,单内存条,不超频试试吧。

楼主:
折腾许久,用最笨的方法解决了,试过数次开关机,不同的系统,都正常。
可能的原因:主板上积灰引起、某个外置接口与机箱间有漏电。
拆下来水洗了机箱,简单清理主板,完事装回去,啥都不用变,正常关机了。

网友:
有过同样故障的飘过,原因是安装CPU时手糙,把针脚弄斜了,造成接触不良,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