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90年代杭州星波WM-381A无线麦克风拆解

楼主(2022-03-01):
全新库存,78.4MHz调频无线麦克风,晶体稳频,频率稳定,芯片打磨防仿造。

网友:
我以前拆了个差不多的,里面芯片是CXA1019,其实就是个频率固定了的收音机。没配套的话筒,这货没啥价值。

网友A:
现在的无线麦克风有专用的发射、接收IC,外围元件少、体积很小,且接收端无中周、免调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无线麦克风有专用的发射、接收IC,外围元件少、体积很小,且接收端无中周、免调试。 ...

频率漂移不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频率漂移不???

wfm 漂点没事,而且又lo数字上可以想办法自动对准

网友:
90年代用它改造过电吉他无线装置,不太好玩,好没声,还有点过载的意思,好处是没有用线时产生的噪音

网友(2024-09-19):
90年代   已经普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