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2块多的一转2插座转换器,用来接两冰箱够么

楼主(2022-03-01):
无中生友家多买了台小冰柜,插座不够,刚好看到便宜货,拿红包抵了一下,到手拆

插头不吸磁,锉出一撮铝粉.........

铜线镀锡,然后压接,这样用的住??

铜片比较薄,目前夹持力还可以

理理乱线,指示灯加个二极管

这货接两冰箱估计勉强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冰箱功率不大,应该没问题。不过这插座质量不怎么好。

网友B:
自家用就走点心,86墙插换为双三孔的。

网友C:
即便要用家里还是买个正经货,不用啥大牌子,至少正经的,你这个你自己看那交叉线放心不?,哪天老化发热粘连在一起了,要燃的,

网友D:
一台冰箱都够呛。

网友E:
不大的冰箱应该没问题,如果长期用还是建议换一个质量好点的。

网友F:
不要因小失大,10块钱就能买到一体铜的了

网友G:
普通冰箱应该没什么问题,一台也就一百多瓦,两台算300W,只要接触良好,0.5方铜线余量都大大的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一平方4到5安培,是按最坏的条件算。我家里4平方的都用32A空开,线长4  5米,不是长期负荷的,也问过大家,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看线径带冰箱冰柜绰绰有余了,反正也不是长期满负荷工作,转转停停的。
只是质量真不咋地,尤其那走线。

网友:
正常没问题,关键同时启动的话,压缩机是感性负载,启动电流要多3-5倍以上。家用长期还是换了安全,特别是交叉线时间长了,油腻腻的地方

网友:
建议你去淘宝买个5块包邮的国际电工十孔86插座换掉现在的墙壁插座,起码人家10孔的还是一体铜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冰箱功率不大,应该没问题。不过这插座质量不怎么好。

还敢标2500w,少个0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家用就走点心,86墙插换为双三孔的。

不想跑去动刀动枪的,这种自己拿回去插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即便要用家里还是买个正经货,不用啥大牌子,至少正经的,你这个你自己看那交叉线放心不?,哪天老化发热粘 ...

所以把线理了理,互相不挨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台冰箱都够呛。

冰箱功率不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大的冰箱应该没问题,如果长期用还是建议换一个质量好点的。

同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要因小失大,10块钱就能买到一体铜的了

是不贵,这个是用了限时红包,试试水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普通冰箱应该没什么问题,一台也就一百多瓦,两台算300W,只要接触良好,0.5方铜线余量都大大的 ...

对,关键是接触良好,这种弹片怕过电流后发热变软接触不良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普通冰箱应该没什么问题,一台也就一百多瓦,两台算300W,只要接触良好,0.5方铜线余量都大大的 ...

嗯,小冰箱+小冰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