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感应夜灯为何如此多零件?感应那部分的绿色LED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3-01):
拆了一个感应夜灯,感觉电路零件比我想的要多,还有控制芯片,这控制板该不会是可以接太阳能的通用电路板吧?
哪位大神给讲解下?感应那部分的绿色LED是什么?

网友:
S2应该是红外发射管

网友:
看那个集成块应该是BS0001,很老的电路了,外围元件比较多,现在的新型电路零件就不多了

网友:
带人体感应的一般待机功耗都比较高,楼主可以实测一下

网友:
如果哪个LED你看不到它明显亮,那就是红外发射管。

网友:
觉得S2是光敏管,感受到明亮环境时使灯不点亮。

网友:
S2应该是光敏管,接蓝色排线连接到IC使能引脚,感受到明亮环境时使灯不点亮。
IC是BISS0001,典型应用如图

网友:
这个感应管是热释电的,感应人的热量就亮,白天关断,绿灯工作指示!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分享,学到了

网友(2022-04-04):
应该是光敏二极管,编号S1、S2中的S应该是传感器的意思

网友:
感应一般是晚上工作,那个可能是光控管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