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焊接] 当容邦遇到T18烙铁头

楼主(2022-03-01):
给容邦换上原装T18 看看效果

网友:
路过,进来观摩一下

网友A:
“原装T18”,典型的山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原装T18”,典型的山货!

哈哈哈 山货有这种表现就无敌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哈哈哈 山货有这种表现就无敌了

焊接锂电池用大马蹄头啊,你这小马蹄热容和速度太慢了,高温对锂电池很不友好,所以烙铁焊接速度要尽量快。我看了一下你发的视频时间,焊接从26秒到32秒,用时6秒钟啊,如果这样的时间焊接正极的话,电池正极下面的绝缘垫片很可能被破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焊接锂电池用大马蹄头啊,你这小马蹄热容和速度太慢了,高温对锂电池很不友好,所以烙铁焊接速度要尽量快 ...

不是为了焊电池而焊电池   哈哈哈

楼主:
正好添了套新装备 那天闲了用金刚石锯片锯开一支同批次的B型头子 以验正身。

网友C:
贴主,你这视频是怎么发的呀?

网友D:
化锡还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贴主,你这视频是怎么发的呀?

添加附件 后插入视频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化锡还可以的

气温10度左右 T18比900M还要粗壮一点的。十几秒很不错的表现了。

切开看看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99930-1-1.html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添加附件 后插入视频就行了

试过了,插入后不显示视频,只显示一行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过了,插入后不显示视频,只显示一行代码。

点插入就行 别点插入视频 视频要小于8M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哈哈哈 山货有这种表现就无敌了

18650电池用60W的黄花烙铁就可以上锡…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点插入就行 别点插入视频 视频要小于8M

你是插入的手机视频吧,我插入的是网址视频,是不是不让显示第三方链接视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是插入的手机视频吧,我插入的是网址视频,是不是不让显示第三方链接视频? ...

应该可以的吧【国产老货  长沙耐特牌 900M 烙铁头 抗氧化测试-哔哩哔哩】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8650电池用60W的黄花烙铁就可以上锡……

正常情况 3C马蹄头子 40W的外热 就可以焊接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应该可以的吧【国产老货  长沙耐特牌 900M 烙铁头 抗氧化测试-哔哩哔哩】 ...

再试试 b站
<iframe src="//player.bilibili.com/player.html?aid=677475910&bvid=BV1mm4y1X79B&cid=464387624&page=1" scrolling="no" border="0" frameborder="no" framespacing="0" allowfullscreen="true"> </iframe>

不行不行  估计是没权限 不能添加多媒体代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可以的吧【国产老货  长沙耐特牌 900M 烙铁头 抗氧化测试-哔哩哔哩】 ...

我试了几次都显示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