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很老的飞利浦HQ906主板烧了,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?

楼主(2022-03-01):
拆开看了看,结构很简单,就一个电机加一块电路板,一组刀片。这玩意是用两节AA电池的,使用时突然转速降低,还发出异味,我当时估计是什么烧焦了。
拆看看电路板,就看到一个位置烧焦了。我想请教各位大佬,到底是电路板短路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?

网友A:
太多胡渣卡住电机了吧?

网友B:
看一下是不是类似的毛病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98617-1-1.html

网友C:
电池电压过高烧器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池电压过高烧器件了

AA电池也能电压过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多胡渣卡住电机了吧?

这个型号号称防水,我拆开看了,都有胶圈和胶盖的。电机轴并没有和刀片直连,而是连接一组齿轮转接,齿轮轴连接刀片,也有一个橡胶盖遮挡,轴和橡胶盖之间并没有什么大摩擦力,打开时候注意看了一下,没有胡渣进入齿轮组部分,更不用说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是不是类似的毛病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98617-1-1.html

我这个是用AA电池,就是五号电池。没有充电的电路,应该是很简单的。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会烧掉电路板

楼主:
我又在拆开状态试了一下,通电之后,电机裸机状态转动也很慢,电池两极接触片开始发烫,然后电路板开始冒烟。感觉像是电机出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是电机的滑刷有时短路造成

楼主:
丢在一边,没理会,大概两三天后,自动恢复正常了,非常诡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