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个nes350遇见个有意思的问题

楼主(2022-03-01):
这两天闲来无事,前两天改好了一个s350,手里还有一个nes350也把它改了,
一切就绪以后想校验一下电压电流表,
电压显示正常,照片拍不上小电压表试了好几次也不行显示1.3v。测试短路电流电压调到0.9v

显示电流5.13a,万用表显示
相差一倍!一定是小表不准!但是电压提升时,万用表电流会升高,电压升到1.3~1.5时电流稳定和小电流表基本同步4.936a

但是小电流表数值一直不变。
也就是说,在1.5v电压以下,用小电流表设置的电流是有效值,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反而是不准的!奇了怪了!万用表调换数值是一样的。电压1.5v以上短路电流万用表显示和小表差不多,这啥情况?老师们讲解一下

网友A:
自激!脉冲电流有至少一个表不能正确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激!脉冲电流有至少一个表不能正确显示

嗯!有道理!我已经开始怀疑万用表的灵敏度是不是太低了!

楼主:
没有老师指导一下吗?万用表和小表是分别去做短路测试,并没有并联。这一点好想我没有描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