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压线钳、点焊笔白菜化

楼主(2022-03-01):
如题

  光发图,没详细说明了,这两个电焊笔实际上就是两个25平方的接线端子,图上铜鼻子是经过极限瘦身的了,实际上250A的开口铜鼻子直接用也可以的,把两个螺丝都穿进去;焊针是4平方硬铜线磨的,直径和3MM氧化铝铜通用,不过紫铜的大电流有点粘针,消耗的快点,可以认为焊笔的成本就是10块钱包邮的两个接线端子,还可以方便地把焊针取下来打磨

另外,大家常常在网上买的把线和鼻子,没有压线钳是一件很麻烦的事,有人用台钳压的,图上的铁块是个M10的不锈钢钢丝绳夹头的一部分,铜鼻子放里边砸压得很紧的,两块多包邮就可以撸

这个东西,他山之石可以攻玉,哈哈

网友:
买个飞马一体点焊笔凑过用行了,自己做太麻烦了

网友:
头子又不贵,这有啥好折腾的

楼主:
      折腾是本坛的灵魂啊

网友:
你那个黄铜端子不行,电阻比网上卖的那种黄铜夹头小不了,想要电阻小最省事的方法只铜排夹焊针

网友:
这个电流上不去,只能点焊0.15的

网友A(2022-11-14):
压接的线有一条热热的,加点焊锡会不会好点 没压线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压接的线有一条热热的,加点焊锡会不会好点 没压线钳

       线鼻子直接用平的东西直接砸容易回弹导致能拉出来,放在一个有槽的东西里砸效果就好多了,根本拉不动

网友:
没有压线钳可以用鲤鱼钳大力夹,用榔头砸也不错,需要掌握力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线鼻子直接用平的东西直接砸容易回弹导致能拉出来,放在一个有槽的东西里砸效果就好多了,根本拉 ...

电池组整好了,现在准备弄平衡充。 看压线钳看花眼,这才搜到楼主的帖子。点焊机接下来吃灰时间按年算了工具都在老家,暂时不折腾他了,准备弄个2549,对比老虎钳 偏口钳 网线钳 剥线钳这些,压端子的钳子贵好多了

网友:
自己做太麻烦了

网友:
电焊笔做的不错,焊针用导线做的不好,其实焊接用的黄铜焊条挺好用的,比4平方铜线耐造

网友(2023-06-20):
突发灵感,我,我买一排钢丝压线的鼻子,焊一排在手柄上,再来个电扳手,是不是就是手动压线器了

网友:
折腾小妙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