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个一次没用就成垃圾的NAS存储(goonas i102)

楼主(2022-03-01):
之前别人送的,当时看不上这东西的功能,扔柜子里没就忘记了,到现在再找出来的时候厂商倒闭这东西基于厂商软件和APP,所以就成了电子垃圾。现在拆了给大家看看,有了解的说说这东西还有什么残值可以挖掘一下吗

型号:国储goonas i102

本体长这样,72*82*26mm,存储靠插入USB接口的U盘或是移动硬盘

网口百兆,U口2.0,这就是之前一直没使用的原因。用这东西还不如直接存网盘了

附件一个5V2A电源,一条网线

开盖

里面也简单,网络芯片、内存芯片、系统闪存、网络变压器也就这几个芯片

内存芯片,这个好像是512M吧

网络变压器芯片

装系统的闪存芯片

网络芯片AR9341-AL1A

就这些东西,估计也没什么再折腾的空间了吧,准备拆个闪存芯片后扔了

网友:
应该能进设置界面,只是不能远程访问吧。话说玩客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凉凉。

网友A:
这玩意不就是TPlink那个小的路由器???

网友:
刷个openwrt ,就可以快乐玩耍了呀.

网友:
SAMBA网关,没啥用,我这边还有三个全新还没拆的正在吃灰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不就是TPlink那个小的路由器???

好像是,我也有一个

网友:
这玩意速度太慢了,,根本就没啥用啊

网友:
这不就是个山寨路由器嘛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刷个openwrt,还是有点玩头的

网友:
就是个带USB的路由器

网友:
折腾个网络打印服务器就行了

网友:
也许能做个网络打印机服务器

网友:
确实没啥用了

网友:
这玩意,我感觉最多刷固件,能做个打印服务器,别的什么都做不了,因为只有一个网口,而且还没有WiFi,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用途了,赶紧折腾好,直接转手,不然成了真正的LJ了

网友:
刷openwrt做网络打印还不错,小巧,做NAS也不是不行,就是慢点

网友:
这东西可折腾性很大,为啥要扔了

网友:
ar9341 可以刷opw试试

网友:
怎么装硬盘那

网友:
换64M的内存,然后刷个OPENWRT,还能玩一玩

网友:
工业垃圾!扔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