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笑鲨617手电换电池

楼主(2022-03-01):
签到五元红包买了一个微笑鲨617手电,花了0.78元,收到之后感觉太值了,简单照明没问题,就是电池太差不耐用,就想换一节耐用的18650电池。更换其实很简单,把头部的罩子用手拿着用力晃几下就能拔下来,然后按着开关向尾部推一下就取出来了,然后换上松下18650b,重新装回去就改造完毕了!原来的电池只有597mAh,没啥用直接扔了!松下这个测出来有三千三四,应该很耐用!

网友:
在那买松下电池

网友A:
我换了20650电池,4000mah,里面电池卡扣需要削掉一些;另外还换了低色温大功率灯珠

网友:
我在海鲜市场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换了20650电池,4000mah,里面电池卡扣需要削掉一些;另外还换了低色温大功率灯珠 ...

你这个用的时间更长

网友A(2022-10-27):
这手电我当初撸了好几个,都是不到10块钱一个的,已经全部把换了的电池拆回来,全扔了,还浪费了我好多个高质量3W灯珠

网友(2023-09-02):
引用 网友A:
这手电我当初撸了好几个,都是不到10块钱一个的,已经全部把换了的电池拆回来,全扔了,还浪费了我好多个高 ...

3W灯珠散热怎么样啊?不会过热吧?

网友:
个人比较喜欢用LG电池 内阻比松下特斯拉低 容量也更大

网友:
松下的电池哪弄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