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微型缝纫机老是断线的修理,成功修复。

楼主(2022-03-01):
去年买了个佳柔微型缝纫机,随时缝缝补补很方便的,但是有个bug,买时自带的线没有问题,一换上自己的线便断掉,一时无法解决,便放起来了,今年过年后有时间,便研究了一下,前前后后1个星期左右,顺便解决了。

最初老是从挑线杆那里折线,我认为是挑线杆的眼割断的,找了个鱼竿的陶瓷环装上,结果强那么一点,还是有时从这里折,看来不是这里的毛病。

问一个裁缝朋友,朋友说大的缝纫机有个夹线器,上面有挑线弹簧,加上可能就不容易折线了,于是花了5元买了个。

为了安装上这个,用玻璃钻头钻掉这个圆的地方

锯了个豁口安放挑线簧。

找了个膨胀螺丝的管,套上去正好塞到那个眼里。

装好后的样子。右边那个立杆是自己做的,为了不在小的线梭绕线,可以直接用大线轴。

心想这样就不折线了吧,事与愿违,该折还是折。夹线器拧到最松,还是折,换了弹力小的弹簧,还是折。看来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啊。

静下心来,仔细观察

为了修理这个专门学了学缝纫机的原理,这个线绕到这个位置时,缝纫机的挑线杆向上猛地运动,把线拽紧,但是猛拽时,这个线便不动了,毕竟时塑料的,不如金属的光滑,所以就较上劲了,要么线就绕过去,要么线就折,这才是折线的真正原因,原因找到了便想办法吧。
关键位置便是那个挑线杆,上升的时机不对,这就是bug,如果旋梭接着绕个角度,挑线杆再向上走,便较不上劲了,就折不了线了。但是上升时机是厂家设计好的,里面所有的结构都不能够改,我开始想着把挑线杆加长,向下弯曲,这样就滞后了,但是这事关设计,太复杂,后面灵机一动,把那个螺丝松掉,向外挪一点,挑线杆的下边就往下了,这样向上抬就滞后了,向外大概挪了5mm,一试,果然如我所想,正常了。
这里有的坛友没有理解什么意思?也就是把螺丝拧下来,最好换个长5mm的螺丝,把原来的螺丝拧住的整个塑料向外移位5mm,里面垫个什么东西,只要比原来高5mm就行。

原来缝纫10cm以上必折,现在1米也不折了。原来只敢用慢速,现在可以用快速了。

搜索微型缝纫机折线这个问题,是这种机子的通病,尤其b站视频下评论说折线的一大堆人,都是用个一次两次,就出现这个问题了,希望我这个改造的经验对有同样问题的坛友们有一点帮助,我就开心了。

就这样吧,演示完毕,谢谢观看。

网友:
是个大问题,应该重视

网友A:
会不会是特意设计要专用线才能用的,被你破解了

网友:
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样,好办法试一试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学习一下

网友:
解决问题的好帖子

网友:
这么个小家用竟然用的是旋梭霸气的很,我的是摆梭的,也爱断线,也爱跳针,感觉不好我妈妈那个老脚踏牡丹好使

网友B:
你应该在B站发个视频,让更多的人看到

网友C:
断线还有一个调整你测试了吗?
视频解决断线:
https://haokan.baidu.com/v?pd=wi ... 449773526688337704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应该在B站发个视频,让更多的人看到

好主意,还没有发过视频,等着试着发一个,就怕没人看。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断线还有一个调整你测试了吗?
视频解决断线:
https://haokan.baidu.com/v?pd=wisenatural&vid=4497735266 ...

视频中是缝隙太小卡住线了,我这个明显是过了那两个缝隙了,所以你那个视频不适合我这个缝纫机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特意设计要专用线才能用的,被你破解了

其实我仔细对比过两种线,自带的是白色的线,本身比家中的线粗一半,所以不容易折,应该是专门匝牛仔布的202号线。

网友:
修过蝴蝶牌老古董,断线原因是送布牙那块金属隔板上面的过线孔起毛刺了。。。30年线能把金属给磨成这样。。。

网友D:
很赞你,收藏了。我也有个这个还没用过,能做窗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赞你,收藏了。我也有个这个还没用过,能做窗帘吗?

窗帘可以用,昨天晚上我用那种毛毛布很厚的,匝了4个凳子套,布厚压脚就不用放下了,直接用手向前拽着匝就行。

楼主:
偶尔看到回复一次帖子扣2m币,天啊,这是什么逻辑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偶尔看到回复一次帖子扣2m币,天啊,这是什么逻辑啊?

看看是 不是拆机版块以外的回复,会扣分

网友:
塑料的不耐用,还是金属梭好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一样的,不知道什么问题了,反正不好用,好像是吃不上梭子上的线。放那里了。吃灰中。

网友:
这种是玩具的,不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