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高手来!求推荐户外4G摄像头,要求:太阳能供电,定时拍照,自动传回...

楼主(2022-03-01):
如题,某工程需要安装几个摄像头,现场无供电,有4G信号,需求如下:
(1)每天上午10~12点自动定时抓拍几张照片,保存在本地SD卡上,并通过4G网络传回来,可以传到云端或电脑上,电脑上要能下载照片。
(2)太阳能+电池供电,不拍照的时候摄像头休眠,降低功耗。
(3)防风防雨

求各位高手推荐!

不违规发一个刚买的摄像机,小厂做的,功能满足上述要求,集成太阳能板,但数据传输不稳定,经常掉线。

网友:
工程商短距离远程监控好像都用WIFI传输,太阳能怕是可靠性也不是那么高吧?

网友A:
如果想要稳定 还是建议别买小牌子了 最低也要买买TP之类的4G摄像头 再去淘宝上买个太阳能电池给摄像头供电

网友:
你那摄像头的太阳能面积就不过关,你想办法外接块太阳能板试试吧

网友:
大概是想做工程的纪录片,摄像头好的手机容易控制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想要稳定 还是建议别买小牌子了 最低也要买买TP之类的4G摄像头 再去淘宝上买个太阳能电池给摄像头供电 ...

tp有推荐的牌子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p有推荐的牌子吗?

牌子就是TP-LINK啊 或是海康,大华

网友:
太阳板面积太小了,加装太阳板解决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