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ndForce] [已解决]有坏块了,请教下威刚premier pro sp900 128G短接点是哪个

楼主(2022-03-01):
发现已经有8个坏块了,分布在37G,60G、83、88G处,其中69G有五处。现在使用中只要动到他们,程序必死,准备开了,找了半天就没有发现准信给出短接点
请看图,谢谢了哈。
经尝试:就是下图左上角的那两点。

网友A:
SF2281开卡没法屏蔽坏块,拆颗粒上SM2246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81开卡没法屏蔽坏块,拆颗粒上2246吧

想尝试调整下Op,把坏块给屏蔽

网友:
同样SP900-128,经常识别有问题,暂时 没有想法

楼主:
好吧,已经试出了,就是图一左上那两点。

网友:
我的sp920是马牌主控,经常不识别,重启后正常,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(2022-04-03):
请教下,你开成了吗?我也有一块差不多的板。

网友:
手上有块sp900 开完放那里之后又不识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