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Micron] ADATA威刚SP600系列固件及测速 JMF667_A.2.03.116

楼主(2022-03-01):
捡漏的两个60G,俄罗斯的667H的未必能通用,忘了在哪找的

附件左600S7 右600SS
S7 667不带H很奇怪,读取正常,写入80m/s
SS 读取正常,写入180m/s
附上Fedora自带的硬盘测速以及硬RAID 0 后测速  注:测试速度不代表最终装机体验

网友A:
667和667h就是ce数量差别,容量最大256g,开卡只能xp系统,就是667太容易坏第一个颗粒和炸主控,我手里好几个主控都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67和667h就是ce数量差别,容量最大256g,开卡只能xp系统,就是667太容易坏第一个颗粒和炸主控,我手里好几 ...

我是用Windows10 LTSC 2019 测试模式开的,至于炸主控还没试过

网友B:
667阉割的很厉害啊,虽说可以四通道但每通道只能1ce

网友C:
还是sp900 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67阉割的很厉害啊,虽说可以四通道但每通道只能1ce

667h突然降速卡顿就很迷,667低速写入但不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sp900 好用

高端货呀,中关村还挂着3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