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保养] 年审,上线验车的神秘2分钟:你遇到过吗?

楼主(2022-03-01):
首先拍外观,牌照,三角牌,安全带,车架号,里程表;这是固定的。
然后尾气(大家诟病的“大脚油门”就是此时,同时测试的还有刹车,车速表。现在插OBD完成,成了大幅涨价的理由);再底盘,灯光。(顺序不固定,可能尾气最后,可能灯光最后。灯光居然就测大灯和刹车灯,转向灯之类不看的)

车间半开放,虽禁止入内,但基本可以全程远观。

然而我多次不同的检测站,得出一个规律:转场过程必有1-2分钟是在你视野内消失的。而且行车记录仪还断片了。或者之前没有车内记录,反正印象中不知道这段时间是干嘛的。

于是把go pro带去了。

结果也没看出啥端倪。检测员也没下车,就是空档停着,左脚连续踩离合N次(也许是抖腿爱好症?一直快感一直抖?因为想象不出必要性,何况自动挡干啥?);

再往前开一小段,等候(约相好的晚上吃牛排,相好的说吃火锅,微信调情1分钟,此处略去五百字),完了在工作手机上签他们自己的名。(似乎是等待后台检测单数据完成?)

以上只是推测,检车线布局通常都是U型,或者L型,我这次是L型,签名之后就调头开到接车处了。

而之前U型的,神秘2分钟之后,还要做灯光检测。所以等待数据上传也说不通。

之所以“神秘”,是无论何种,都在看不见的拐角处,U的底部,L的横边。无一例外。

是我漏说了什么项目?普通非营运小客车,也没其他了呀。。。

ps,每次上线,我都收拾干净杂物,但他们瓜田李下这方面还是挺注意的,不会触碰。最多开开收音机,空调。但是二郎腿(驾驶位,特么我是船么。。。不知道怎么搁上去的),抠鼻屎(生理需要可以理解,但是能不能别朝中控一弹?进空调格栅要我吸毒嘛),复挖耳屎(完了在杯架上方抿一下手指)

我这么忠D爱G,都快忍不了年检了。买新车!能躲6年算6年。。。那么问题来了,又能算普通7座以下小客车,又能DIY成简单房车出去穷游的,有什么推荐?

网友A:
中国最好生产那种6年自动散架的车,不用担心年审,价格能便宜多少是多少!这样大家都不用心烦了

网友:
现在年检速度很快的,因为搞检测的公司太多了,先测尾气,然后沿着检测通道开过去,就ok

网友B:
这两年年审公司市场化厉害得很,各家公司相互竞争反而还降价了,态度也好了
不知道楼主是哪的,还涨价了?

网友:
我去年审车,也是有验车工作人员开车上线的,竟然还开雨刷了,很负责
全程开着记录仪,没有神秘录像停机事件。

网友C:
以前验车200多, 放开后最低130就行了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以前验车200多, 放开后最低130就行了.

北京检测场以前240现在300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北京检测场以前240现在300多了

同。原本185,去年涨到320,说是zf指导,市场竞争,但目前郊区最便宜一家也得26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国最好生产那种6年自动散架的车,不用担心年审,价格能便宜多少是多少!这样大家都不用心烦了{:01 ...

啊哈哈哈哈。不过客官想多了,真那个时候,提车第6天就要求上线检车了!

网友E:
DIY穷游就搞床车,露营几天后找地方开房休整一下,洗洗澡,洗洗衣服,既然是穷游车就选择国产MPV,瑞风M3 M4 金杯海狮 风行景逸, 依维柯  全顺这两款是柴油的,油耗低空间更大,选短轴的就行。

网友:
尾气能给钱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DIY穷游就搞床车,露营几天后找地方开房休整一下,洗洗澡,洗洗衣服,既然是穷游车就选择国产MPV,瑞风M3 M ...

唉唉,看了很多视频,稍微舒坦的也只能依维柯  全顺这些了,我很需要车内有能够坐着看书写字。其余可以参照你的,住店休整。
然而:

1.这俩是否参照6年免检?

2.本地限牌。有没有混动的选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北京检测场以前240现在300多了

你没找对地方...
我以前200多的现在也是380, 用什么会员卡才能做到330, 然而外面一大堆130的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唉唉,看了很多视频,稍微舒坦的也只能依维柯  全顺这些了,我很需要车内有能够坐着看书写字。其余可以参 ...

你提的问题我都不太清楚,1,蓝牌小客车应该都是6年免检的。2,依维柯 全顺车都是轻客,有商用车属性,空间大,柴油油耗低,但是驾乘感受应该没有MPV好,如果要穷游还要兼顾本地日常使用还是MPV合适。轻客没有见过混动,纯电倒是有,那就太贵了。轻客还有一些如大通 九龙 宽体海狮 东风御风 星锐 我看还有人用考斯特 这个貌似没有蓝牌的,还有江铃轻客(晶马)这个晶马有一个旅居车。你那边限号指限购还是限行?限行的话就是新能源车好用一些,限购的话买专项作业车,也是蓝牌,和小客车一样的管理政策,不过各地有些细微差别,还要多了解

网友:
一台来自俄罗斯的面包车-瓦滋旅行者,宣布正式引进中国。普通版预售价为15.88万元,纪念版预售价为16.88万元,有趣的是,这台车在国内仅限量300台!

网友:
河北,以前自己去285黄牛价385,现在黄牛150

网友:
福特途睿欧,应该可以满足自驾的需求

网友:
记得有新闻报道检测员把发动机踩爆的呢。
改房车可以选7座MPV,最后一排放倒就能睡了,但拆座位不合法,那种定制好的房车便宜的有20多万,手续合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两年年审公司市场化厉害得很,各家公司相互竞争反而还降价了,态度也好了
不知道楼主是哪的,还涨价了?{ ...

集体涨价,给黄牛留点空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同。原本185,去年涨到320,说是zf指导,市场竞争,但目前郊区最便宜一家也得260 ...

留点空间给黄牛的哇,你去就是320,黄牛去也是320,但是给监测站可能就是1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