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爱玛48V充电器拆解维修

楼主(2022-03-01):
换了保险,两个整流二极管和初级的MOS管,现在通电还是没有反应,300v电容放电很慢,mos管旁边的电阻5欧左右!买了电源芯片,还没有到货,到货了更换一下看会不会好!

网友A:
这是什么芯片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什么芯片啊?

0b2202,别的看不清楚

网友A:
Mos管换过看看限流电阻mos的g和地之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管换过看看限流电阻mos的g和地之间

5欧左右!

网友:
芯片没有工作起来

网友:
mos管旁边的电阻5欧左右, 肯定坏了,一般只有零点几欧。

网友:
驱动芯片换了吧  电阻0.33欧

网友:
初级所有电解电容的电压分别是多少

网友:
光耦有问题?

网友:
该换手机了

网友B:
现在什么维修思路????修好了吗?

网友:
初级控制芯片必坏。给该芯片单独加16V电压,发热就是坏了。或者量一下芯片供电滤波的电容,看下阻值。

网友:
把MOS管拆掉,检查电源管理芯片,放电慢应该是芯片没工作,电容是通过万用表内的电阻放电的

网友:
这类充电器就没几个正经的,这个牌子在国内也算是牌子货了,EMI电路一样还是省略了

网友:
手机的确不能再用了,好像是2百万像素的相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os管换过看看限流电阻mos的g和地之间

刚看出来回帖有问题!应该是d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什么维修思路????修好了吗?

买了两片电源芯片,还没有收到,到了换上去看看怎么样!

网友:
芯片假货特别多哈哈哈

网友:
芯片 mos 下臂电阻,三件套,建议一起更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