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福禄克287C能值多少钱?英文界面的

楼主(2022-03-01):
手里有几台福禄克的数字表。一个是17B,一个是179C,一个是287C。都能用的,但是287C英文界面,太复杂,不会用。想转掉,能值多少钱?

网友A:
如果成色还可以。1600

网友B:
289C打算出1900一年没出掉你推算一下287C的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成色还可以。1600

成色我不知道怎么定义,自认为不错,毕竟那显示屏上的薄膜还在。我在一楼发的照片怎么没有呢。

网友:
287还有中文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89C打算出1900一年没出掉你推算一下287C的价

成色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,显示屏的薄膜还在。现在是晚上拍的照片,想来白天拍照更清晰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成色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,显示屏的薄膜还在。现在是晚上拍的照片,想来白天拍照更清晰。
...

179出吗  想买个179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79出吗  想买个179

闲鱼去转转,好多179在卖,找个靠谱的卖家,买一个就行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成色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,显示屏的薄膜还在。现在是晚上拍的照片,想来白天拍照更清晰。
...

好表,多少钱出?

网友D:
1500比较中肯!带附件(表笔、夹子、红外数据线、温度探头,校正证书,说明书,包装盒)的话能卖20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500比较中肯!带附件(表笔、夹子、红外数据线、温度探头,校正证书,说明书,包装盒)的话能卖2000 ...

单位的有两个,旧的有12年了,几乎没怎么用,C145拆了,19年12月校验过,有校验说明书,含出厂检验证书,所有配件齐全,FVF美版,还值多少钱?

楼主:
自己心里价位1500.  表笔是TL71。闲鱼水太混,不敢卖。都是同行,本人非专业卖家。迷迷糊糊做了二十多年的家电维修,年龄技术等各种因数综合在一起,对维修越来越不感兴趣。到现在为止手里一共有手里如下几台仪表
福禄克287C数字万用表,福禄克179C数字万用表,福禄克17B数字万用表,优利德UT139C数字万用表,优利德UT136B+数字万用表,滨江BM819数字钳形表,伊万VC3267A数字钳形表,上海太欧(原远中)PC27-1数字绝缘电阻表,多一DY4102指针式接地电阻表,DY1000数字式接地电阻表。日后有空拍照奉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79出吗  想买个179

179不出。287C不会用,可以出。

网友E:
呵呵!这些表还想卖上千元,100把块钱处理了吧

网友:
同样成色的287卖不过87V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呵呵!这些表还想卖上千元,100把块钱处理了吧

好的,谢谢,我考虑一下。

楼主(2022-04-26):
引用 网友C:
179出吗  想买个179

179     1000元要吗?

网友F(2022-08-16):
说实话,太贵的表二手不吃香,没有什么市场的,卖不出什么价格的,福禄克287说实话可能还没有优利德UT61E+卖得快。一般人自己用舍不得买这么好的表,一般都是单位或者机构采购,单位采购的话也不会去买二手表,没有正规发票又报销不了。

楼主:
287C卖了1200,179C卖了850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说实话,太贵的表二手不吃香,没有什么市场的,卖不出什么价格的,福禄克287说实话可能还没有优利德UT61E+ ...

是的 我单位配的就是287 自己谁去买这么贵的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