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这个恒流芯片哪个脚是控制电流的呢

楼主(2022-03-01):
网上找不到信息,是通过正极还是负极的电阻控制电流呢

网友A:
4个3.9欧并联的不就是电流采样电阻?自己根据需要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个3.9欧并联的不就是电流采样电阻?自己根据需要改吧。

好的,多谢

网友:
型号是iw3620-00

网友:
取样电阻一般是几欧的阻值,所有只有那4个3R9

楼主:
多谢,在哪能查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,在哪能查到

资料么,百度呀

楼主:
之前我搜3620搜不到,现在搜3620-00确实可以搜到

网友:
楼主,逐个焊下3R9 电阻,就可以调节电流,这几天修改了十几个led等的电流,电流调节都是雷同的,降流减功率降温升增寿命。

网友:
楼主百度下半导小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