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槽锂电池充电器电压不一致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2-03-01):
买个十槽锂电池充电器测量空载电压电压不一致,放入10节锂电池充一晚上电红灯都变绿了,测试充完电的电池电压还是不一致最高和最低差0.08V。有坛友研究过吗?怎么处理?

网友A:
0.08V就不要计较了,没必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.08V就不要计较了,没必要

组电池组没有影响吗?最低4.31V最高4.39V,表有可能不准只能量出相差多少来。

网友:
都是国内寨厂出的,电路设计就有问题

网友:
感觉充电器的停充电压(电池实际电压+充电电流在电池内阻上的压降)判断应该是一致的,但是因电池的内阻不同,所以即使都是4.2V停充(无充电电流),内阻大的电池测量实际电压,会低于内阻小的电池,这个真没法处理。

网友:
我还以为差了很多,结果才0.08,能用啊

网友B:
这个外壳有卖的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外壳有卖的吗?

买个回来改,三十多元又不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个回来改,三十多元又不贵

怎么改?

网友(2023-05-07):
因为IC的精度就是±0.05V,最大和最小之间差了0.10V,0.08V在误差范围之内。
要精度更高只能换更高精度的IC,例如5100,价格就贵了不少的啦

网友(2023-10-21):
但是因电池的内阻不同,所以即使都是4.2V停充(无充电电流),内阻大的电池测量实际电压,会低于内阻小的电池,这个真没法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