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最近买了博士go2,拆的时候把那个按钮开关弄坏!

楼主(2022-03-01):
才最近买了博士go2,不是你们88元那一批!拆的时候把那个按钮开关弄坏!话说这个换什么开关?微动开关那种型号啊?

网友A:
看标题意思,是楼主故意把开关弄坏的。

网友B:
6*6*5微动,注意断电,我的就是没断电出问题了,最后改好修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标题意思,是楼主故意把开关弄坏的。

主要是拆的时候,因为第一次拆。有点暴力,拉变速箱直接爆了一地。然后手重了把那个按钮开关弄成两半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*6*5微动,注意断电,我的就是没断电出问题了,最后改好修好了

嗯,谢谢,我用剪的,直接破坏。但是还是有火花!把我吓到了。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问题!加个开关就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