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荣耀play3e掉水里,拆开清理一下

楼主(2022-03-01):
拆开还好进水不严重。

网友:
不可更换电池手机,尽量加小挂绳手机外壳,用时挂手上,以免手滑碎屏掉水。以前可更换电池掉水里,赶紧取电池可能有救。

网友:
这种3+64G的配置,除了用来公司收短信验证码,不知道还能做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