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个金鹿角充电器XL21-10

楼主(2022-03-01):
去年撸的两电19v有刷充电钻,使用率不高,问题却发现不少……昨天充电结束拔下充电器竟发现插头只有一条腿,再看看插座,另一条腿竟然卡在上面…,充电器外壳没螺丝,砸吧,竟是超薄的回收料,一砸就回不去了看看里面结构吧。

网友A:
还不错,至少正负极的线是两种颜色

网友:
还不错,至少还带一个八脚的芯片。

网友:
还不错 至少不是阻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不错,至少正负极的线是两种颜色

哈哈,这个说的不错

网友:
还不错,至少还有外壳

网友:
还不错,至少是变色LED

网友:
还不错,至少预留了大量的散热空间。

网友:
不错,至少还有一个腿是结实的!

楼主:
各位都没说错,都是我的错

网友:
还不错,至少板子是新的

网友:
我撸的手电钻  电池还没充过电  机子就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