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有用傲腾做移动硬盘的吗

楼主(2022-03-01):
用16G或者32G的傲腾能做移动硬盘吗?主要看重速度快,寿命长

网友:
既然上了固态,16G、32G有何意义,废物利用另说,配个盒子都费钱。

网友:
买硬盘盒的价格你能买两个无奈128GB的U盘

网友:
寿命很长,牙膏厂很坑,限量

网友:
容量太小,速度不快(写速度很一般),寿命长只是理论上,电子产品说坏就坏,盒子也不便宜。我两个都有都不想组合起来用。

网友:
移动硬盘本身由于接口限制速度快不到那里去,移动硬盘的读写次数远不如系统盘所以寿命长对移动硬盘无意义。

网友:
傲腾比slc的寿命还要长很多,只要你有足够的money,就可以

网友:
32G或64G的当系统盘不错,4K超级快,可惜不见有64G的卖。

网友:
移动硬盘不需要傲腾的性能和反复擦写寿命。移动硬盘需要的是低功耗、稳定可靠。
除非手上正好有个傲腾和盒子闲着。

网友:
16G 32G这俩都可以,速度不太理想,关键是容量太小了,体积确太大了,至于寿命,个人感觉在硬盘盒这种环境里,主控容易挂

网友:
nvme的盒子五六十一个,很贵?
另外,不要和傲腾比速度
16G的傲腾,在电脑上读取800+,4K读取160+

网友(2025-05-27):
正在用6个傲腾+1个m2易驱线做移动硬盘的路过,不过最近啥游戏都上百个G,全复制了得换好几次盘

网友:
还不如买个MLC硬盘加盒子用

网友:
16G 32G就算了吧   至少512

网友:
咸鱼上看到个傲腾接usb转接板然后用树脂整体固化的

真 “固态”移动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