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不会修视频说的没错,DM1106

楼主(2022-03-01):
1.手头用UT61E+,UT89XE,UT136B+,FY76简单测试了一下对比

2.简单测量了一下电阻和电压,其他的没有测量

3.不会修大佬说DM1106精度还是不错的,就是速度慢,果然没错

4.以UT61E+和UT89XE作为基准,FY76这个DM1106居然比UT136B+这个更准确一些

5.FY76已经改了9999,FLASH里面的参数和老数码之家的不一样,具体改了啥我也不懂,忘了备份出来

6.不知道除了那些FY76这些公版的DM1106,还有哪些公版的,有没有大佬知道的

7.现在只知道UT39E+是DM1106的主控,不过看好多评测,这玩意只能当做9999的万用表,优利德把这个做成4位半就太扯淡了,
优利德这样做你说恶心不恶心,不过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总算价格130元,没有敢放肆的上200

8.最后说一句,FY76这个万用表测量电容和狗屎差不多,就别指望了

网友:
1106的主控自动挡表是很慢,手动挡的ut39e+还行,准确度不错

网友A:
看评测UT39E+的精准度还是很高的。

想请教下几款的转盘手感如何?
UT61E+,说是转盘手感非常糟糕,还经常卡在中间,可能不太耐用。
UT89XD,不太清楚
UT39E+,看视频感觉手感非常好,也不会卡在中间。
UT136B+,类似39E+。

下图是UT61E+的转盘:

下图是UT136B+的转盘:

下图是UT39E+的转盘:

下图是UT89X的转盘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评测UT39E+的精准度还是很高的。

想请教下几款的转盘手感如何?

都还行,ut61e+不好可能是刚出来的时候磨具不行,后期生产的早就修正了,89xd不知道,89xe的还是没有问题的,优利德的产品,带e和不带e的相差太大了,价格到相差不大,本人反正只买带e的,

网友B:
DM1106芯片似乎和dtm0660差不多(从采用dm1106en的ut210e拆机图的晶振和存储芯片判断,两者电路差不多)。众仪zt129,汉研28II也是四位半,电路感觉也和dtm0660手册上差不多。
倒是UT39E+拆机图没看到晶振,只看到存储芯片。
看评测这三个四位半精度都还可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DM1106芯片似乎和dtm0660差不多(从采用dm1106en的ut210e拆机图的晶振和存储芯片判断,两者电路差不多)。 ...

X1黑色的那个就是晶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X1黑色的那个就是晶振

头一次见,还以为是电容。那就说的通了,几家的方案应该都是上游芯片厂的公版稍微修改而来。

网友(2024-05-05):
最便宜的1106是哪一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