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解电磁式漏电保护器和电子式漏电保护器断路器对比一下区别 MSHML&ABB

楼主(2022-03-02):
电磁式内部结构看上去没有电子式复杂,但是,电磁式工艺更先进,可靠性等都优于电子式的。电子式的工作依赖电源,电磁式的不需要电源。接入断路器的电源如果也出问题,电子式的漏保大概率是无法正常工作了。但电磁式的价格较高,能生产制造的厂家相对少很多。在国内的普及率还非常低!

网友:
好奇中,如果不拆,从外观上有特征可以分别吗?

网友:
应该型号上区别吧

网友:
手工做坊出品吗?

网友:
电子式的布线不乱了吧?

网友A:
不需要电源,漏电电流都很小的吧,这么小电流不经放大,保护部分是怎么做到短时间切断输出的,挺好奇的

网友:
所谓电子式就一个单向可控硅,如果把可控硅改大功率的,其实还是很可靠的

网友B:
电子式的轻飘飘的

网友:
电磁式的看起来像过载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子式的轻飘飘的

电子式的确实轻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电源,漏电电流都很小的吧,这么小电流不经放大,保护部分是怎么做到短时间切断输出的,挺好奇的{:01 ...

我估计内部有类似老鼠夹那种概念吧 有一点小信号就能触发机械动作。哈哈

网友:
abb这个看起来好山寨

网友C:
这个DS252感觉远不如之前我拆的DS262
ABB的S260真的是一代经典

现在我也不用DS262了,家里换成DS201M了,10ka分断,电磁式的漏保

网友(2023-05-15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DS252感觉远不如之前我拆的DS262
ABB的S260真的是一代经典

DS201M相比DS262,除了占位紧凑,10KA分断,功能和质量还有区别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DS252感觉远不如之前我拆的DS262
ABB的S260真的是一代经典

放狗爬了一下, DS201 对应 DDA202 (DS262是上一代S260系列),DS201,1P+N,占位35mm,产地意大利;DDA202+S202整体,2P,占位70mm,产地北京,两者都属于S200系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