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西普尔60V充电器的电源芯片的型号

楼主(2022-03-02):
南京西普尔60V充电器的电源芯片损坏,这个芯片的型号估计是厂家OEM的标记,查不到代换的型号和资料。哪位大神知道请指点一下

网友A:
我手上也还有一个,电动车卖掉了,60v的充电器还在手上。不知道拿来干什么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也还有一个,电动车卖掉了,60v的充电器还在手上。不知道拿来干什么用。 ...

当备件用,充电器只要电压和容量一样就能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备件用,充电器只要电压和容量一样就能用

电瓶车管的紧,现在只有48V的车车,先扔一边吧。

网友:
像彩电 电源上常用的电源块

网友B:
我手上那个西普尔60V20A的跟你这个差不多,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TOP271EG,也是六脚,不知道能不能通用,供你参考吧。

网友:
个人建议,这个芯片即使能买到,加上邮费也超过一个普通60V充电器的价格了,所以,拆件吧

网友:
看看你怎么修的,我好像也有这个

网友:
有点像 TOP249Y ,根据外围器件比较一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手上那个西普尔60V20A的跟你这个差不多,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TOP271EG,也是六脚,不知道能不能通用,供你 ...

我的这个和你的这个引脚排列很像但外围电路不一样,我把这两个的图纸画出来了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C:
top24x/5x,对比下,挺像,不知功率选哪?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的这个和你的这个引脚排列很像但外围电路不一样,我把这两个的图纸画出来了可以参考一下 ...

原来的芯片是定制的估计买不到,但是TOP271EG很容易买到,从你的图上看二者电路上的差别不是太大,你不如改成用TOP271试试,TOP271的资料网上也很容易找到,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了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66175037283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op24x/5x,对比下,挺像,不知功率选哪??

和TOP2系列很像但还是不一样,正在研究,看能不能代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原来的芯片是定制的估计买不到,但是TOP271EG很容易买到,从你的图上看二者电路上的差别不是太大,你不如 ...

他这个系列充电器有用TOP271的,这个和271的电路和引脚排列最接近

网友(2023-03-03):
我认为用彩电的4或5脚常用IC 要方便一些。

网友(2023-04-28):
万能模块替换大法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