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切开一支原装T18烙铁头 看看是不是山货

楼主(2022-03-02):
机缘巧合得到几只原装T18烙铁头,用在容邦上很不错 。 发出来分享  ,结果被酸溜溜的回帖 山货  。趁着有空 切开一支来看看。

楼主:
装半个烙铁头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装半个烙铁头试试

太浪费了,管别人怎么说,就算是山货也一样用.

网友:
贴合的烙铁头

网友B:
让别人酸溜溜去,自己用得好就行

网友:
正好改2个小弯头,焊接贴片电阻很方便。我用的还是220伏60瓦外热烙铁,换质量好点发热芯烙铁头,结构简单耐用,纯铜烙铁头温度太高容易氧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让别人酸溜溜去,自己用得好就行

哈哈哈 主要是想试试新牙机

楼主:
对的贴合度非常好

网友:
纯铜的好评

网友C:
这是剖腹证明吃了几碗凉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剖腹证明吃了几碗凉粉吗?

  哈哈哈  新买了套牙机 玩玩木雕 玉雕  材料还没到 先拿烙铁头试试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浪费了,管别人怎么说,就算是山货也一样用.

哈哈 没啥浪费的

网友D:
看着还不错,愿意的话可以使用磁铁试一下。

网友E:
T18烙铁头能用在936上面?能和907手柄兼容吗?

网友F:
铜烙铁头不错,比我图中右侧的好

中间孔过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着还不错,愿意的话可以使用磁铁试一下。

合金镀层的烙铁头磁铁都吸的  ,可以涵盖99%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铜烙铁头不错,比我图中右侧的好

中间孔过大了

呃  这个不是纯铜的 这个是合金头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18烙铁头能用在936上面?能和907手柄兼容吗?

可以兼容的 有区别区别不大  T18粗一点   烙铁尖短一点  。

网友:
太奢侈了 就算再山寨也是能用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