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拆个老年养生播放机 内有惊喜

楼主(2022-03-02):
家里老人从电视上看的所谓“养生”广告洗脚养生的......觉得有用而且免费,就拨打电话购买,结果过了几天到货了说要钱365送个洗脚盆,老人说不是免费吗,就没要,随即退了,过了两天又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有一包药粉说是可以泡脚,还有一个播放器,废话不多说 开拆上图

外观一个大喇叭

有开关还能调音量

甚至还有暂停键

真是将成本降到了最低

拆之前以为里面就是个内存卡真的是“惊喜”

杰里方案

这是功放声音贼洪亮

插在电脑上就这样也打不开 也不敢格式化 问一下广大群友这个怎么放进去其他歌曲
谢谢了

网友:
还是USB口的。赚了。

网友:
这个直接放普通的MP3文件就能读了,就是没有上一曲和下一曲,如果不放心的话,用Diskgenius就能看见文件了,这个做过修改,让资源管理器认为是RAW,用第三方的分区软件能看见文件,你说巧不巧,我这还有个一模一样的,就是颗粒不一样,我的是东芝

网友:
建议公布电话,咱们撸他一下子给他上一课

网友:
赚了一个u盘,不错

网友A:
讲个笑话,养生大师享年51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讲个笑话,养生大师享年51岁。

这是意外吧

网友:
我也被送了一个,是方的,就一个电源开关+音量开关,还有一个128M的TF卡,但用广告不干胶挡住的,里面带一个500ma的锂电,一开机播放的就是收音机模式的内容,类似电视购物,不断电话打进来,然后专家解读,。。不知道的就真的以为是收音机播放的呢。。。。专欺骗老年人的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u盘大,我捡的也是这样的,只有59M。

网友:
我家有两个,可以添加MP3进去啊

网友:
只能放普通的mp3格式  音质差得很  因为我试过

网友:
换另一个放入MP3旧U盘,能播放最好,有些不能播放是加密方案。自带U盘加密,尽量用量产软件刷回正常容量。

网友:
我都已经有3个了,1个64M,2个128M。拿来做PS4破解盘还可以

网友:
这是哪家的闪存?

网友:
这比我爸收到的那个要有肉

网友:
哪里有什么惊喜了,这广告机都一模一样的垃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