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荣事达养生壶维修求助 主控芯片查不到电路资料

楼主(2022-03-02):
求助:荣事达养生壶YSH1838A 通电不反应,电源方案用AP8003芯片,怀疑主控芯片坏,主控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?有知道的吗?这块养生壶电路图有吗?拆下主控芯片里面写着SLD12 1835 查不到有关资料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单片机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单片机芯片

有这个的引脚图吗?

网友B:
通电不反应不是应该先查供电吗,怎么一上来就怀疑单片机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电不反应不是应该先查供电吗,怎么一上来就怀疑单片机呢

测的供电5v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单片机芯片

单片机被干了。。。。也是人才啊。
这个板子比较简单。
220v经过ap8003降压5v给单片机用
单片机控制可控硅通断加热盘,这个单片机难道是带过零检测的?
温控用的加热盘上的耦合器上的温度传感器。
不通电检查8003上的5v是否正常。
干掉单片机不知道啥原因,一般干单片机主要是怀疑单片机短路拉低8003的输出电压。
这个8003是非隔离的降压模块,也就是感应按钮什么的可能会带高压。
检查时要注意,这个非隔离的,不要触电了,切记注意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片机被干了。。。。也是人才啊。
这个板子比较简单。
220v经过ap8003降压5v给单片机用

测的单片机13,14脚短路,确实把输出电压拉低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测的单片机13,14脚短路,确实把输出电压拉低了

单片机拆了电压恢复,那就是这个问题了啊。
单芯片一般都没有卖的。
要么买主板,要么找打碎的壶拆零件(不同品牌长得差不多可能也可以代换)

网友E:
买个板子换上吧。单片机无程序换了也白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单片机拆了电压恢复,那就是这个问题了啊。
单芯片一般都没有卖的。
要么买主板,要么找打碎的壶拆零件( ...

好的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买个板子换上吧。单片机无程序换了也白搭。

好的谢谢!

网友F:
撸主是个人才,这玩意要就是整个换板子,你光拆个主控有毛用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撸主是个人才,这玩意要就是整个换板子,你光拆个主控有毛用...

折腾呗 没事干

网友C:
实际上找个单片机写个程序也不难,只不过这个非隔离的5v可能会损坏新的单片机,再者这个壶的材质和发热盘质量考虑,不值当。
修着玩可以,想省钱修好是不值当的

网友A:
上次一个苏泊尔的养生壶,也是板子单片机烧了,最奇葩的是继电器220v冲到继电器线圈导致单片机短路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上次一个苏泊尔的养生壶,也是板子单片机烧了,最奇葩的是继电器220v冲到继电器线圈导致单片机短路 ...

你这很奇特哟,等于是触点与线圈短路了,这得多强大的碰瓷啊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实际上找个单片机写个程序也不难,只不过这个非隔离的5v可能会损坏新的单片机,再者这个壶的材质和发热盘质 ...

程序呢?

网友:
业内人士告诉你,这玩意程序自己搞不定,更不值得搞,不是你写出来就可以,这个要煮东西验证,要各种异常来考验程序,就算不写程序只是修硬件,也不值得工时费,这玩意成本就小几十,卖价就大几十

如果你是有兴趣研究,当我没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程序呢?

程序写啊,实现一些简单功能,并不难。
数码管 外加1个感应按钮,就可以实现一些简单功能。
只不过程序,也不是几小时就能写好。
如果是玩玩,把这个板子当作开发板来学习的话,问题也不大,反正不考虑成本。
如果是想省钱修好的话,上面说了不值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这很奇特哟,等于是触点与线圈短路了,这得多强大的碰瓷啊,

cpu控制继电器,即使cpu电流足已控制继电器,也会加上光耦隔离,避免继电器的反相感应电动势干掉cpu。
继电器上会并联rcd吸收电路保护光耦避免被击穿,
继电器没烧穿的情况下,虽然是隔离的,220v不会窜入cpu,但是反相电动势很可能会击穿cpu.
可以借鉴反激式开关电源,mos管最少2倍耐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