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施耐德Telemecanique系列LC1-D09交流接触器220V

楼主(2022-03-02):
翻出来一箱几十个施耐德Telemecanique系列LC1-D09交流接触器,线圈是220V的,来兴趣拆开一个玩玩。先来个爆炸图,学习一下接触器的结构。

线圈通电产生磁场把硅钢片吸合使触点闭合断开,就是一个大号的继电器啊

拆它的原因是吸合后阻值M欧级别,看来是触点有问题了,果然都氧化了,估计库存二十年了

一共四对触点,无一幸免,说明至少是镀银了

蓝色部分上下运动

弹簧复位

侧面的参数

用针头给银触点涂上一滴药水

一分钟后氧化层溶解,纸巾擦干,效果非常明显

加18MΩ超纯水超声波清洗

加分析纯乙醇继续超声波,捞出来高压氮气吹干,准备装机

步骤错了,应该先装动触点,后装静触点,这个小弹簧真费劲

装上去运动自如,没搞错

上螺丝,装回塑料挡板和盖板,保护螺丝

检查线圈阻值614Ω正常,触点接触电阻为0,顺利修复

接220V点顺利吸合,OK

那么问题来了,剩下的一箱是不是可以去卖废品了,这拆开修复不够人工费的哈哈

网友A:
把触点薅下来打戒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触点薅下来打戒指

哈哈哈,银戒指吗,那是够了,一箱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啥药水???

自己配的专门除氧化层不伤本体的

网友:
银触点求赠送

网友C:
220v交流继电器的线圈上有个短路环,没有它铁芯会跳,清洗银用氨水或者小苏打+铝箔纸,银触点不用清洗或者打磨,氧化银的导电能力也很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20v交流继电器的线圈上有个短路环,没有它铁芯会跳,清洗银用氨水或者小苏打+铝箔纸,银触点不用清洗或者 ...

不知道为啥没清洗前触点吸合之后的阻值有MΩ级别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为啥没清洗前触点吸合之后的阻值有MΩ级别

可能是有油污之类的脏东西吧

网友D:
要不要来我化工店上班,随便实验

网友E:
有些用段时间后,个别触点难舍难分,虚合假惺的,拆下来粗暴地用挫刀捣捣,继续至残废为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不要来我化工店上班,随便实验

大老板啊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些用段时间后,个别触点难舍难分,虚合假惺的,拆下来粗暴地用挫刀捣捣,继续至残废为止 ...

锉刀这么暴力哈哈哈

网友:
其实并没有坏,没必要修的。

网友:
得到一大堆铜片也很不错了。

网友:
接触器不错,清理一下还可使用.

网友:
零件都好美

网友F:
打戒指别卖废品站

楼主(2022-04-26):
引用 网友F:
打戒指别卖废品站

没有打戒指的设备和手艺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