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华为P40pro上升级内存替下来的128G内存芯片有啥用?可以改成U盘吗?

楼主(2022-03-02):
华为P40pro上升级内存替下来的128G内存芯片有啥用?可以改成U盘吗?

网友A:
网上有板子,可以改个U盘废物利用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有板子,可以改个U盘废物利用一下

卖板子的说没有支持的板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有板子,可以改个U盘废物利用一下

卖板子的说没有支持的怎么回事?

网友B:
128G还升级?直接换机不好吗

网友C:
华为用的ufs有点特殊, 常规方法肯定不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为用的ufs有点特殊, 常规方法肯定不支持

不是只有在m40以后才是sfs吗,之前的应该都是常规ufs啊

网友D:
不支持别想了,因为华为字库最大分区在lun3,
而一般ufs主控只支持读取lun0分区,加上华为字库有otp保护没法重新修改分区,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废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28G还升级?直接换机不好吗

手机各种体验没有任何问题,换机多浪费,喜欢P40P的拍照,用起来顺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支持别想了,因为华为字库最大分区在lun3,
而一般ufs主控只支持读取lun0分区,加上华为字库有otp保护没 ...

那就是说连废物都不如

网友:
楼主不如找无奈问问看~@笑着无奈

网友:
这个基本是废了

网友E:
无奈说过麒麟机器的lun0=4m,所以3350见了也没办法,上UFS编程器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无奈说过麒麟机器的lun0=4m,所以3350见了也没办法,上UFS编程器也不行

那就算了吧,直接扔了吧

网友:
跟华为没关系,上过海思的目前都不能再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就算了吧,直接扔了吧

求赠送怎么样?反正你也没用

网友F:
网上有转接贴
可以引出flash 作为普通nand做U盘啥的

网友G(2022-06-23):
引用 网友F:
网上有转接贴
可以引出flash 作为普通nand做U盘啥的

有详细资料或者连接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详细资料或者连接么?

只能识别4m 有大佬说过 别浪费钱了

网友:
只能识别4m,目前没有找到支持主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