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请教如何利用LED小灯珠

楼主(2022-03-02):
在淘宝上买了一点小的LED灯珠,3伏电压的,具体电流能用多大不是太清楚,有人80毫安用了,也有的230毫安也用过,只是发热大一些。现在请教一下,如何利用这种灯珠比较方便。个人想用市电整流成直流电,然后直接接上这种灯珠,大概串联80个左右,如何控制电流?或者用现有的40-60V恒流驱动电源,串联二十多个灯珠,三并使用,因为恒流是480ma的。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帮助指正。谢谢!下图为小灯珠的卖家图

网友:
市电得串阻容限流啊,直接上太危险了。

网友:
用现有的恒流驱动最好,40-60V,480mA,可以采取4并14-19串的形式组成灯板,加强散热。一只LED通过120mA的电流肯定没问题。

网友A:
一般超过0.5W的LED就要做额外的散热装置。

看着灯珠的板子就这点,估计不宜超过0.5W;所以建议100MA以内使用,比如70MA。

为什么是70mA呢?因为阻容降压1uF电容就是70mA左右。用两串LED各串一个二极管,正反并联,串1uF电容。

只要灯组电压不高于220V基本都能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超过0.5W的LED就要做额外的散热装置。

看着灯珠的板子就这点,估计不宜超过0.5W;所以建议100MA以内使 ...

1μF对应70mA是短路电流,因为1μF电容在50Hz下容抗是3180Ω左右,如果串联的LED数量很少,电压很低,近似当做短路计算,如果LED串联数量很多,就明显小于70mA了

网友:
只能做电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μF对应70mA是短路电流,因为1μF电容在50Hz下容抗是3180Ω左右,如果串联的LED数量很少,电压很低,近 ...

建议你试试。

网友:
支持楼上的,市电串1UF电容,整流后滤波,接个三五十个应可以用

网友:
看楼主用在哪里,这么多散件用220V就是不安全,要不做手电得了

网友:
那个是透镜吧,以为是灯珠

楼主:
谢谢各位,做手电应该太小,就是想做天花氛围类似的灯光。因为便宜,一次买了几百个。

网友C:
能分享下在哪买得么?这个应该是电动工具上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能分享下在哪买得么?这个应该是电动工具上的。

关键字:志鑫电子,怕违规,只能说这么多了,淘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μF对应70mA是短路电流,因为1μF电容在50Hz下容抗是3180Ω左右,如果串联的LED数量很少,电压很低,近 ...

应该是恒流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,做手电应该太小,就是想做天花氛围类似的灯光。因为便宜,一次买了几百个。 ...

如果养鱼的话,可以做个鱼缸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