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请帮忙看看这种WSON-8的存储芯片用什么烧录器读写?5F1GQ4UBYIG

楼主(2022-03-02):
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存储芯片可以用什么烧录器读写,很少会用到,所以推荐一下最便宜的,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X宝上找这样一套就可以了 ,13-15元

GD5F1GQ4UBYIG 这是SIP NAND,不是SPI NOR  CH341a这种简易编程器不支持。

网友B:
X宝上找这样一套就可以了 ,13-15元

网友C:
这是128M的存储器吧。

估计一般的编程器不支持不了这么大,

记得CH341也就支持32M的样子。

网友A:
兆易 低功耗SPI NAND FLASH。我有西尔特编程器可以支持。

网友D:
如果知道引脚估计可以用tf读卡器读写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是128M的存储器吧。

估计一般的编程器不支持不了这么大,

刚在假货宝上搜了一下好像某些方案的支持,不过不确定撸主这个是否100%支持,其实有人把路由的焊盘改成热插拔当编程器用比CH341爽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如果知道引脚估计可以用tf读卡器读写

        可以试试SD卡的SPI模式

但这个模式应该是存储模式,估计写不了固件之类hex或bi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试试SD卡的SPI模式

但这个模式应该是存储模式,估计写不了固件之类hex或bin。 ...

就是要重新写入固件刷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刚在假货宝上搜了一下好像某些方案的支持,不过不确定撸主这个是否100%支持,其实有人把路由的焊盘改成热插 ...

太深奥了搞不懂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兆易 低功耗SPI NAND FLASH。我有西尔特编程器可以支持。

这个编程器贵不贵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编程器贵不贵呀

用路由器改吧。专业编程器价格肯定贵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路由器改吧。专业编程器价格肯定贵啊。

路由器改太难了吧,有没有实惠点的编程器推荐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路由器改吧。专业编程器价格肯定贵啊。

几百块价位的编程器有没有能够支持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D5F1GQ4UBYIG 这是SIP NAND,不是SPI NOR  CH341a这种简易编程器不支持。

确认是SPI NAND

说明书在这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X宝上找这样一套就可以了 ,13-15元

重新买了一个809F来读,还没到货呢,以前买的几十块的xtw100和一百多的EZP XPRO都不行,好像是支持不了那么大容量的芯片。

网友:
找个STM32或是类似的板子,立创几块钱去做个转接板(上面需要有一个电平转换电路),然后自己写个程序,貌似驱动读写各种存储器是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必备基本功,不太难的

网友:
请帮忙看看这种WSON-8的存储芯片用什么烧录器读写?5F1GQ4UBYIG

网友F:
买个 RT809H  一般的芯片都可以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买个 RT809H  一般的芯片都可以搞了

那个太贵了,我可能这次用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再用了,所以买了个便宜点的809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