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为什么MyDiskTest 一点鉴定就闪退了

楼主(2022-03-02):
为什么MyDiskTest 一点鉴定就闪退了 我的系统是WIN10,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你用V2.98版的就可以 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57909

或者用urwtest 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920114

网友(2022-10-10):
我的也是闪退钱。然后点进连接全部都要会员登陆。。。。。不让看。。。

网友(2023-05-11):
软件太老了,不兼容win10系统了,可惜升级版本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版本或者换个系统

网友:
我也是闪退,然后不兼容,原来是版本太老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