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拆个杂牌蓝牙接收器

楼主(2022-03-02):
杂牌蓝牙,支持蓝牙5.0,芯片被打磨,连接距离30米左右。

网友A:
我有个,但不是你这种,人家芯片就没有打磨,就这还打磨,真是的,10米内没问题,就是不能和路由器挨着,容易被干扰引起找不到蓝牙,应该是4.0的,不会是5.0

应该买那种u头双输出的,这个带个尾巴不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,但不是你这种,人家芯片就没有打磨,就这还打磨,真是的,10米内没问题,就是不能和路由器挨着,容 ...

这个实测距离30米左右(小米K30 PRO 室外 无遮挡 )

网友:
这种蓝牙设备,不知道如何得知是蓝牙几点零版本,山寨厂商说是蓝牙6.0是不是我就得相信?

就算不打磨芯片,山寨芯片往往查不到资料,又不是csr系列

有什么方法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,但不是你这种,人家芯片就没有打磨,就这还打磨,真是的,10米内没问题,就是不能和路由器挨着,容 ...

也有可能4.0,真正5.0的耳机同样条件80米左右

网友:
很早买了个,实际很少什么用。

网友(2023-02-18):
请教是立体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