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热水壶双硅开关

楼主(2022-03-02):
应ja网友要求,将电热水壸触点改造电路拍出,当然电路非常简单,怡笑大方了       具体是应用BTA24-800(用这个双硅是因为散热片是与芯片绝缘)散热片是八宝粥铁皮剪成的。T2到G的电阻为360欧,原温控开关接入其间;G到T1亦接一360欧电阻电热管接T2及220v,因是纯电阻负载RC防振取消。其实原来也想用光耦可控硅,但需要5v电源,考虑壶底温度太高故取消(Rc防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:电容的高温抗性差)。总的看来似有画蛇添足之嫌,没法子,温控开关太垃圾(垃圾怎么还能出厂并售卖,这个只能说是中国特色)

网友A:
我是来看什么是双硅的?,原来是双向可控硅呀,切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来看什么是双硅的?,原来是双向可控硅呀,切,,,

哈哈,想起马季的上海吊车厂来着

网友:
中国特色就是能用就用着,哪那么多钱买好的买贵的

网友:
双硅还是第一次看到用在电水壶的,我之前单硅改造一个,效果不错,电路也很简单,使用一只常闭的温控开关加电阻作可控硅的控制,常闭的温控开关选取50度到90度的都行,只是要贴在壶底部合适的位置,确保壶内温度超过100度时就断开。

网友:
哪天咱也学学,弄一个电热水壶来试试。

网友:
8000w的即热热水器也这样的可控硅控制电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想起马季的上海吊车厂来着

暴露年龄了

网友B:
双向可控硅接线你是压接还是焊接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想起马季的上海吊车厂来着

上吊的   开刀的   怀运的   哈哈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向可控硅接线你是压接还是焊接?

锡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想起马季的上海吊车厂来着

一不小心暴露了年龄

网友B:
锡焊用在高温的热水壶上,长时间有没有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锡焊用在高温的热水壶上,长时间有没有问题?

你没用纸盒烧过水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