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吸顶灯

楼主(2022-03-02):
家里的吸顶灯坏了,本来是三色变光加夜灯模式,四档位的,现在只有一个档位亮了。拆开看看吧。外壳就不拍了,五根灯条

驱动参数

驱动板

背面

细节,分段控制芯片JY2608

LED驱动芯片,BP2865E

刚拆开发现有灯珠坏了,于是换了灯珠,副光源是灯带的,所以没有换,直接扔了。
结果还是只有一组亮,又拆腾了好几天才发现主光源的那个二极管坏了,就是最后一
张图最右边那个es1j的二极管,换好后就可以了。
由于没有副光源了,所以把分段控制芯片改成了白光-黄光一全亮了。
完。

网友A:
你这吸顶灯应该不小吧,直径起码1米,自己修吧,很简单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吸顶灯应该不小吧,直径起码1米,自己修吧,很简单的,

没有一米,直径70厘米的样子。

网友B:
分段控制的那个咋改的?我只想要个全亮能改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一米,直径70厘米的样子。

2608芯片我还有10多只库存,,有直插的和贴片的,直插就有三个品牌,其中就有一种JY,还有FM,TC,基本吃灰了,

网友C:
我家的也有问题了,开关第一次的灯亮,黄灯亮,但一会就闪,

得再开关一次,亮白光,不闪了

可以确定的是,是电源的问题,不是灯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分段控制的那个咋改的?我只想要个全亮能改吗?

6脚接高电平就是三路输出的,接低电平就是两路输出的。只要全亮,那就直接给那个驱动芯片供电就行了,不用这个分段控制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6脚接高电平就是三路输出的,接低电平就是两路输出的。只要全亮,那就直接给那个驱动芯片供电就行了,不 ...

哪天研究下,看看怎么搞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家的也有问题了,开关第一次的灯亮,黄灯亮,但一会就闪,

得再开关一次,亮白光,不闪了

不一定,可能是灯珠接触不良了。我家的就是这样,过一段时间就白光就全不亮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定,可能是灯珠接触不良了。我家的就是这样,过一段时间就白光就全不亮了。 ...

电源输出是三线,2组电压,调换过线序,确认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输出是三线,2组电压,调换过线序,确认是电源问题

好吧,估计是问题不一样。我见过多数是灯珠坏了。这些灯维修还是比较少的,基本都是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