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DT930F+

楼主(2022-03-02):
一块老表DT930F+,近来发现档位接触不好、数值不稳,考虑到年代久远,触片氧化造成接触不良,遂打开。(电池仓盖已丢失)
上端为螺丝固定,下端是卡扣,简单实用方便。

去掉旋钮的正面。

拧下四个固定螺丝,上下板分离。

看旋转开关下层档位簧片氧化的程度,使用橡皮擦拭

这是擦拭后的效果。

起初认为打开就是下层,小心打开后,才知道是限位用的弹簧和滚珠,又重新合上。

再用橡皮将下层镀金的开关接触位仔细擦拭。

擦拭完毕,喷上一点电器清洁润滑剂,提升转换开关接点的接触性能和防氧化。

拆开旋转开关的上层档位,簧片氧化程度同上,继续用橡皮擦拭。

擦拭后的效果。

依旧是喷上点儿电器清洁剂,装起。

装好后,试试效果还可以,这是网购的特尖表笔阻值。

这是网上购得配件装配的表笔的阻值。

网友A:
我的那个表显示屏老化到看不清了

网友:
外壳很好,内脏有点马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那个表显示屏老化到看不清了

问题不大,把上面的偏光膜揭下来,换一个就行了,这种东西用久了就爱出现这样的问题,有的甚至是中间一块圆形的大黑斑,角落里还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不大,把上面的偏光膜揭下来,换一个就行了,这种东西用久了就爱出现这样的问题,有的甚至是中间一块 ...

这种老古董还能加背光吗?

网友:
路过,进来观摩一下

网友:
家当的排阻不错,应该挺值钱!!!

网友:
折腾有成效。7129不像7160牛屎芯,不错。谢谢分享!

网友:
美信的7129,排阻也是好东西,好好保养

网友C:
赚钱的话就不要用这种表了,自己在家瞎玩还可以留下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赚钱的话就不要用这种表了,自己在家瞎玩还可以留下来了。

是啊,若是土豪的话,就像沙特一样,家用电视每一年到两年必换一台新的,有钱就是这么任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啊,若是土豪的话,就像沙特一样,家用电视每一年到两年必换一台新的,有钱就是这么任性。 ...

这样啊,咱去收废品

网友D(2023-04-18):
我有六个,买了基准芯片,每个电压都不一样,没有标定,都不知道怎么调了

网友:
看做工也就一般般呢。

网友:
老表了,简单用用还行。

网友:
4位半的表,精度很好

网友:
这么大的万用表屏幕却这么小。

网友(2023-07-31):
刚买了一个,一般般

网友(2024-04-04):
引用 网友D:
我有六个,买了基准芯片,每个电压都不一样,没有标定,都不知道怎么调了 ...

精密多圈电位器 直流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