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笔碰零线后居然炸了?

楼主(2022-03-02):
如图:电笔是德力西的。
用大拇指接触表笔末端后,用表笔前端依次接触黄绿色地线、棕色火线,其中黄绿色地线不亮、棕色火线电笔亮,均为正常。
然后,用电笔再接触了一下蓝圈里的蓝色零线,奇怪的一幕出现了:

火花四溅,“砰!”

电笔烧毁,电路板都烧黑了一点。

但电笔中的艿泡却好像没事。

请问各位,这是什么情况?我还是第一次遇见。

网友:
肯定是金属部分同时接触到零线和火线了。

网友:
明显短路了,短路的两个点都明明白白的

网友:
拉出电弧了?

网友:
看笔头,炸的两点

网友:
估计连接蓝灰两线了,刚好是炸模式。

网友:
哈哈,我也觉得,好意思问,都看见两个短路接触点了

网友:
短路了,如果前面没电路板子没事

网友:
捅深了,有的插排里面 火线 零线的铜排之间只是空气绝缘,没有任何的物理材料进行绝缘。想知道到底是不是,拆开插排就看到了。。

网友:
短路了,应该是碰到了

网友A:
我感觉是你碰到四个二极管了,4个2正好凑一炸!

网友:
你这是有心测电灯不亮,无心插线炸电响。

网友B:
楼上诸位大佬居然还在讨论笔,难道不应该庆幸人没事么

网友:
电笔碰零线后居然炸了,说明瞬间存在短路导致,电是走捷径的,电笔的氖泡当然没事。同样在荒郊野外有被雷电击中的,尤其是单独居住的农村房屋都有雷电风险。但是城市却很少有被雷电击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诸位大佬居然还在讨论笔,难道不应该庆幸人没事么

有啥事,断路器会断电的。有一次我接线,线的2头接好了直接送电,去接另外2头的时候忘记有电了,剥线钳直接上去剪了,啪很大一声,剥线钳炸一豁口,吓了一跳,还好空气开关跳了。

网友:
首先,这是非常罕见但是又特别普通的现象。电笔头部约3mm,发生这个现象的主要特征这手持电笔金属头部,对电路板,特别是带电操作中的突发异象闪光 爆鸣。这个现象会对人体产生非常可怕的后遗症,特别是接触带电电路的近距离作业。

网友:
你想帮电走捷径,电总得表示一下,不然就太没礼貌了吧!那两个接触点很明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是你碰到四个二极管了,4个2正好凑一炸!

有才

网友:
通电操作要谨慎。不怕一万只怕万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