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大有闪充小改彩屏电压电流表

楼主(2022-03-02):
前几天撸了个大有闪充,以为带个屏幕比较好用,那个屏幕实在辣眼,可视角度真差,完全就是个鸡肋!直接换之...换完发现这个彩屏电压电流表和大有这款闪充是绝配,都不用挖孔,完美适配!话说大有这个闪充做工真不懒,双风扇,还有个风扇是对着电池吹,必须给个好评

网友A:
求个 关键词   教下怎么接的线

网友B:
这个咋看有无充满和时间?好像看不了,那个虽然角度弱智了一点,但这东西也不比盯着看。

网友:
好兄弟,给个简单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求个 关键词   教下怎么接的线

电压电流表接充电器基本都是一样的接法  总共五根线  粗的红黑线两根   细的红黑黄三根     粗黑线接主板输出负极   粗红线接电池插脚负极    细红黄接一起单独接主板输出正极   细黑线不接    实际就接了三根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咋看有无充满和时间?好像看不了,那个虽然角度弱智了一点,但这东西也不比盯着看。 ...

只能通过电流来判断有无充满   多了项可以看充进去多少电量

网友:
刘兄果然好手艺!

网友:
漂亮啊,可惜倒计时没了,屏可以加在别的地方啊,两个屏也可以啊

网友C:
我也改了个,开始不知道那个屏还可以拆,把孔扩大了,才装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改了个,开始不知道那个屏还可以拆,把孔扩大了,才装进去

上个图看看

网友:
这个屏不错,来个链接

网友:
基本是一样的

网友:
楼下,请看哦

网友:
科微斯的表,这表挺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