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自制的简易维修插座

楼主(2022-03-02):
    自制的维修插座,外壳是用紫砂壶礼盒的外包装硬纸壳,裁好尺寸后用热熔胶粘的,还很结实。插孔是找的废排上的,均为就地取材。正面左侧漏电保护,把跳闸电流由原来的额定30毫安,经多次实验改到3.8毫安,以增强保护性。

网友A:
楼主是心灵手巧的人!

只能说做出来占地方

网友B:
纸板的使用寿命愖忧吧???

网友C:
纸盒就不要了吧,买个防水盒又不贵,还有电瓶车的充电器外壳,我就是用这个改的,尺寸刚好

网友D:
构思很巧妙,可惜不太牢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心灵手巧的人!

只能说做出来占地方

谢谢!因为时不时的用到,就不算空占地方了。从前有一次觉得麻烦没用,一不小心,火花四溅,以后第次操作均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纸板的使用寿命愖忧吧???

仅限室内使用,且远离水火,应该不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纸盒就不要了吧,买个防水盒又不贵,还有电瓶车的充电器外壳,我就是用这个改的,尺寸刚好 ...

纸盒的好处是按照需要的尺寸裁切,随心所欲减小体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构思很巧妙,可惜不太牢固。

正常使用所需要的牢固一点问题也没有,比我做出来之前想象的,要牢固得多。实践出真知啊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纸盒的好处是按照需要的尺寸裁切,随心所欲减小体积。

防水盒也很好割啊,一个小切割机就行,纸盒太不安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防水盒也很好割啊,一个小切割机就行,纸盒太不安全了

就地取材,我手头没有防水盒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地取材,我手头没有防水盒啊

买一个呗,这东西又不贵,我都备了好几个了,各种尺寸的

网友E:
改得不错!加上电压 电流 功率表头就更完美了
话说”把跳闸电流由原来的额定30毫安,经多次实验改到3.8毫安“怎么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买一个呗,这东西又不贵,我都备了好几个了,各种尺寸的

防水盒开孔麻烦了点

网友:
楼主的想法真好  赞一个

网友F:
此处应该分享制作的图纸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改得不错!加上电压 电流 功率表头就更完美了
话说”把跳闸电流由原来的额定30毫安,经多次实验改 ...

拆开,感应线圈输出并了一个电阻,相当于消耗了一部分感应电流,把它断开,相当于加大了感应电流,增加了灵敏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此处应该分享制作的图纸~

这么简单个插座还有什么图纸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一个呗,这东西又不贵,我都备了好几个了,各种尺寸的

没必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