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到一个TX6外贸机顶盒开机卡画面

楼主(2022-03-02):
别人给的一个外贸机顶盒,型号是TX6,配置全志H6的CPU,2+16,上电开机卡画面了,怎么办?

网友A:
刷啊啊啊啊

网友B:
全志的固件还是挺多的,刷刷看呗,运气背点也就EMMC坏

网友C:
看啥方案的,然后刷掉...

网友D:
卡画面,估计刷机也不行,是不是什么硬件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卡画面,估计刷机也不行,是不是什么硬件坏了。

不知道,全新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啥方案的,然后刷掉...

全志H6,2+16的CPU通电发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刷啊啊啊啊

电脑坏了,刷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全志的固件还是挺多的,刷刷看呗,运气背点也就EMMC坏

通电CPU发热,不烫手,会不会是CPU挂掉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通电CPU发热,不烫手,会不会是CPU挂掉了

10块包邮收砖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0块包邮收砖???

来,报地址,让我看看脸皮这么厚的人住哪里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来,报地址,让我看看脸皮这么厚的人住哪里?

银河省太阳市地球村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银河省太阳市地球村...

果然地球村的都这么不要脸。拉出去吧,枪毙半个小时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通电CPU发热,不烫手,会不会是CPU挂掉了

应该不会,全智的U挂的好像比较少,RK的以前挂的多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不会,全智的U挂的好像比较少,RK的以前挂的多点

CPU虚焊会不会这样?那这个是咋回事?刷系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全志的固件还是挺多的,刷刷看呗,运气背点也就EMMC坏

找不到这个盒子的固件,有时候卡画面一会后会屏幕无显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PU虚焊会不会这样?那这个是咋回事?刷系统?

先别考虑CPU,先刷机,刷机不行换EMMC试,最后才考虑CPU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找不到这个盒子的固件,有时候卡画面一会后会屏幕无显示

找个相同主控的刷上去试试呗,全智的刷不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个相同主控的刷上去试试呗,全智的刷不死的

H6的网上就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个相同主控的刷上去试试呗,全智的刷不死的

我在考虑要不要在网上买一个提取固件,然后退货,可是这么做有点不厚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