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国科芯片GK6323 移动魔百和CM311-5首次拆机

楼主(2022-03-02):
移动魔百合CM311-5 全新拆机,外壳标签标注了设备配置,2+8G,
通电进系统,可以从设备信息里看到基本配置
CPU采用的是国科GK6323,魔百盒里头一次见到
软件是经典安卓4.42,

外形还是魔百合的经典造型,圆润的小黑盒子

外壳的拆解就不废话了,基本一个德行
拆螺丝,撬开就行

里面就一块板子,清晰可见,做工也是中规中矩,CPU套了金属外罩,这个外罩可以撬开,背面也加了金属外罩,这个焊在主板上就不取下来了

这个盒子不带WiFi模组,只带蓝牙,比较坑爹

采用的EMMC闪存,8G

揭掉CPU金属罩,国科6323芯片立马看到,和系统设备信息介绍的一致,GK6323V100C,命名方式和华为海思很类似,查资料支持4K全高清,貌似很厉害,发热也不大

接下来就是破解了,一顿操作猛如虎,装上新桌面和APP,就可以看电视了,运行很流畅。

网友A:
我的也是CM311  看下我的拆机   好像现在还没有这个系统刷?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94722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CM311  看下我的拆机   好像现在还没有这个系统刷?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94722-1-1.htm ...

你这是易视腾 的,同样只有蓝牙没有WiFi,

网友B:
2021年的产品竟然还是4.4.2,这厂家也太TMD懒了...

网友B:
话说看蓝牙模块外围有接天线的焊盘,是不是换个WIFI的模块再焊上天线也可以有WIFI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21年的产品竟然还是4.4.2,这厂家也太TMD懒了...

定制机对系统稳定性要求高,系统版本反而是其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话说看蓝牙模块外围有接天线的焊盘,是不是换个WIFI的模块再焊上天线也可以有WIFI??? ...

需要改驱动,这个我们小白不好弄

网友C:
我刚刚拿到一台烽火的HG680-KA,也是国科GK6323的,网上都找不到固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刚刚拿到一台烽火的HG680-KA,也是国科GK6323的,网上都找不到固件

自从有傻D干掉bdyun后,寨厂固件就异常难寻了

网友E:
这U怎么看着有点像海思3798来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刚刚拿到一台烽火的HG680-KA,也是国科GK6323的,网上都找不到固件

暂时没固件,只能软破解,效果还是不错的,运行稳定发热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从有傻D干掉bdyun后,寨厂固件就异常难寻了

这不是寨厂货,这是运营商定制的IPTV盒子,做工还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U怎么看着有点像海思3798来着

这是国科6323,全高清,CPU嘛长得还不是一个样子

网友:
没wifi有蓝牙。。。感觉我手里的几个cm101似乎可以升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021年的产品竟然还是4.4.2,这厂家也太TMD懒了...

在毫无压力的国企,一件产品可以做50年不变样。爷爷做这个,爸爸顶替进去还是做这个,儿子顶替进去还是做这个。。。。这就是闭关锁国的特点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是国科6323,全高清,CPU嘛长得还不是一个样子

CPU 跟GPU规格也一样

网友:
国科收了海思之前的设计团队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暂时没固件,只能软破解,效果还是不错的,运行稳定发热不大

怎么软破解?求教程

网友:
怎么破解的?求教程啊,我这是烽火680-ka,用的gk6323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 跟GPU规格也一样

能通刷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