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求设计个0.9-1.1V,10-20ma的有源蜂鸣器电路。低压蜂鸣器,有人知道吗?

楼主(2022-03-02):
蜂鸣器本来就是靠推动贴片固有震荡频率的。

低压,1节镍氢电池就能响,多么重要的事情啊。有没有人设计下?这个大科技啊!!!!!!!!!!!

BTW,有没有低压1V就能亮是LED???这个太牛了,对吧。

楼主:
BTW,有没有低压1V就能亮是LED???这个太牛了,对吧。  这个大科技啊!!!!!!!!!!!

网友A:
升压芯片啊,,SGM6603,,,用这个芯片搭,,性能高,,价格低,,没有那么低压的玩意,,LED倒是红外二极管可以那么低电压工作

网友:
1V电压接817的1、2脚,对面的3、4脚接三极管驱动蜂鸣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BTW,有没有低压1V就能亮是LED???这个太牛了,对吧。  这个大科技啊!!!!!!!!!!!{:012: ...

用焦耳小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升压芯片啊,,SGM6603,,,用这个芯片搭,,性能高,,价格低,,没有那么低压的玩意,,LED倒是红外二极 ...

我舅服你。???

歪楼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舅服你。???

歪楼啊

主要是蜂鸣器的电流有点大了,,,用那么低的电压,,那需要的电流就更加大了,,而且芯片的电压哪有那么低的,除非是内置了电荷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蜂鸣器的电流有点大了,,,用那么低的电压,,那需要的电流就更加大了,,而且芯片的电压哪有那么 ...

对,电压这么低,真没见过,也不可能,除非外置升压或者内置升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,电压这么低,真没见过,也不可能,除非外置升压或者内置升压。

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补丁

楼主:
MF47里面的蜂鸣器就是一节电池驱动的。

网友C:
有现成的1.2V蜂鸣器,可以直接买

网友:
随声听当年都可以做1节电池供电,现在就更容易了。无非就是加一级升压嘛,你为什么排斥这个东西?预算很低,占用面积也很小的。

楼主(2023-01-16):
引用 网友C:
有现成的1.2V蜂鸣器,可以直接买

实际上比0.7v高一点的驱动,都能震荡